U盘找不到量产

楼主(2010-05-15):
面是我的U盘主控,我用了好多量产工具都不行,那位大哥有没有我这样的量产工具,有没有和我一样的U盘做量产成功的,传个   多谢了

设备名称: [I:]USB Mass Storage Device(Ut165 USB2FlashStorage USB Device)
PNP设备ID: VID = 1687 PID = 0165
设备序列号: 19015202037235
  设备版本: 0.00

  设备类型: 标准USB设备 - USB2.0全速 (USB1.1)
芯片制造商: USBest(联盛)
  芯片型号: UT165

产品制造商: Ut165
  产品型号: USB2FlashStorage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的,楼主再找找,暂时就只有SSS6690不可以量产

网友:
兄弟你给我的,量产不了,现在我的U盘读不出来了。完了,可能挂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个 ,我的也不能量产。用165那个根本找不到U盘

网友:
用 UFD 可以量产 中文的比较简单

网友:
检测的不一定正确  有可能是163的, 换一个UT163的量产软件试试
或者直接拆开看主控
U盘量产是不会硬件损坏的。只要能量产回来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