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不能用,急急急!!!!在线求助中......

楼主(2010-05-15):
本人手上有块V星RC410的板子,是库存板子,外观十成新!装上系统能认到USB设备,但是总是提示"硬件安装出了问题,你的设备无法使用"~BIOS设置是正常的,在BIOS也还原过,在BIOS里能认到USB设备。在系统里就用不了,更换了好几个系统还是一样,查供电跟总线也是正常的,主板上4个USB口都试过,结果一样。不知道入何下手了~库存新板,应该不存在坏的问题吧,是不是那里没设置好啊~~~本人手上两块一样的板子,两块同一问题,郁闷死了`
~~~~高手们指点下看

网友:
测量一下USB信号线的电阻是否正常
另外如果USB用的是5VSB供电,可以把跳线跳到5V试试

网友:
两块板子USB鼠标能用吗?换个U盘能行不?你确定就是主板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你就非认定是主板的问题?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USB设备有问题啊?USB接口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的U盘,移动硬盘,USB键盘,所以USB设备,在其他机上用都OK的,就是在这机上所有USB设备都用不了,还难道说是我设备的问题吗?

网友:
测量信号,供电阻值如果都正常,所有USB接口都不用那就是南桥坏

网友:
遇到过 刷BIOS 解决问题的!

网友:
会不会两块主板的桥都有问题哦?

网友:
同意七楼的说法

网友:
南桥有问题,你可以买一个USB扩展卡

网友:
5VSB供电要比5V供电时的电流小,按逸风说的,你先确定是由哪个来供电,是否就是供电不足。两个主板同时坏一个地方,故障现像也一样,不由得让人怀疑,是否主板真有问题。

一切以你见到测到的为主,我们只是善意的提醒

网友:
建议2个:1 芯片组驱动, 2 供电

网友:
建议还是从U盘换起吧 然后再去测对地阻值测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