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 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0-05-15):
旭日150 开机掉电求助:待机电流0.05A,按开关电流走到0.08A 后掉电  ,在没有掉电之前测得CPU 和内存无供电,测图纸测试后,发现是没有+3VS/+5VS,这两个电压分别是由U41和U2 产生的,测得U2的G级RUNON为低电压,RUNON是由12VALW经过100K电阻R8再由Q3控制得到的,测得R8  的1端有12V   ,2端无电压(也就是Q3的D级无电压)Q3的S级接地,G级 接 SUSP信号,测得SUSP信号为在掉电之前为高电平,此脚正常时应该为低电平,所以问题就出在SUSP信号。经图纸没得SUSP信号是由+5VALW经过R389   100K的电阻到Q1的D级,Q1的S脚接地,G级接的是SUSP#。测电路分析要想SUSP为低电平,那么Q1的G级  SUSP#必须为高电平,但测得Q1的SUSP#脚连接EC  KB910Q B0,,走到这里应该是EC的问题,但我换了一个EC  故障还是一样,哪位朋友来帮我发析一下,图纸也附上

DCL513A LA-2201.pdf

网友:
这样的问题基地已经有很多的讨论了

是CPU供电IC  AD3205虚汗了或者坏了

网友:
这个我没修过,但是知道这个机器有通病

广源电脑医院 -4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回楼上的ADP3205我 已换过了,再说,此主板根本没有产生+3VS  +5VS   加焊或更换ADP3205 是没得用的,此主板必须要有+3VS/+5VS  才会有CPU供电的,

网友:
换1902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