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K41A不充电

楼主(2010-05-15):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  K41A的机子     不充电  电池可以开机  拆开后量了  电源保护隔离   只有9V输出  我查了一下    有点复杂    因为小弟这没有电路图  也没一样的板    不知道怎么查了    请各位师傅指点指点    先谢谢了

网友:
“电源保护隔离   只有9V输出 ”  既然查到只有9V  那就查查为什只有9V。。。

网友:
有图纸 有经验的老师傅 都不敢说能修好一台机器 何况你。。。

网友:
只有9V那你强行加电话会不会好喃?反正我是遇到个电池电路供电不足,19V只有几V好像也是9V,找到半天找不到问题,没有图,短接就能用了,没返修。

网友:
这种情况是后面有短路造成保护隔离保护了
你重点还是要查后面
还有这种情况不要用加电压的方法去烧

网友:
查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看满足吗?

网友:
先想办法找找图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