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标1P8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10-05-15):
一个开关电源开关管烧了,旁边的电阻也烧了,上面标的1P8,不知道是多少电阻的。。
电源

网友:
有没有图片啊,最好有图片。否则靠猜是难的。

网友:
我在网上也查过了“电阻 1P8”等关键词,没有答案。建议楼主上图。

网友:
你那应该是主板的一个代号把 。你看图啊

网友:
可能是1.8欧的电阻,但是中间的“P”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是1R8, 即1.8欧姆
lishenglin24

网友:
估计 1.8欧 R少了一偏

网友:
是不是1point8的意思

网友:
最好在电路上分析下是做什么用的,接在电路的什么地方,是不是做负载保护,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