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cpu无复位,电压只有0.27

楼主(2010-05-15):
(无正文)

网友:
CPU核心供电不正常啊???CPU核心供电管理IC有没问题??

网友:
北桥换过了?

网友:
cpu核心电压正常吗?  按一下北桥有没有反映

网友:
先修一下供电

网友:
看下所以电压都出来没

网友:
电压都正常,,,北桥重植了,,,我说的是,,CPU复位电压偏低,,0.27V  正常应该是1V左右,所以CPU不工作,,我想问有没有同行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
南桥的PCI复位电压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低,为什么不多查查供电芯片?
为何直接换北桥呢?

网友:
看下pci复位有了没,如果有了直接北桥换了吧

网友:
取下北桥看cpu复位短路不...不的话换北桥吧

网友:
南桥的PCI复位电压是多少。
引用 网友B:
3.3V有输出

网友:
CPU的控制芯片查了吗

网友:
3205也查了,,,没发现什么异常,,,,不知你指的是具体的那个信号及电压,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啊...

网友:
换北桥有何依据吗,

网友:
高手请解答下,,,在线等,,,谢谢,,

网友:
南桥直接到CPU的PG电压正常不,南桥复位到北桥再转到CPU的,为CPU的复位

网友:
都正常,,3.3V

网友:
换北桥   855pm  比较容易坏

网友:
我知道,,,855PM 短路的比较多,,,CPU复位被拉低,,,,真的要动换北桥吗,,,

网友:
恩 如果是CPURST不出来  最好换个北桥

网友:
cpu核心电压正常的话 北桥问题多点

网友:
重点查一下PG吧

网友:
PG已经查过了,,南桥复位灯都复位了,,,茫目中,,,,,,,,,,,,,,,,,,,,,

网友:
南桥复位电压正常就换北桥吧

网友:
量下CPUCLK正常没.CPU电压.还有北桥的一下些补偿信号.GTLREF信号,都量一量,不要急着换桥.

网友:
从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WRGD,按图纸往下追啊,电源管理芯片,南桥,北桥这些都要看

网友:
这些信号怎么测量,,,怎么找到它的位置??/

网友:
你最好到基地来学习一下,别老望板兴叹了,你这问题不难!

网友:
你最好到基地来学习一下,别老望板兴叹了,你这问题不难!
引用 网友C:
不难?  给个解决办法,,让小弟佩服得心服口服! ,,

网友:
无论是哪一位有经验的师傅,也无法根据你说的故障现像,一下子说出哪坏了。跟你说的只是一个检测和维修的方向。至于如何让你佩服的心服口服,通过这样聊几句可能很难做到。

之前我回贴说到,PG是否正常发出,这个信号非常重要,时钟是否正常工作,南桥收到VR_PWRGD后是否发出复位信号,北桥是否向CPU发出CPU_RST。对照图纸查,如果这些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查,那这个板真的很难修复,即使这块板碰巧修好了,下次遇到类似故障,仍无从下手。

没有看轻你的意思,只是想跟你说明一下,维修是需要思路的,刚开始谁都有迷茫的时候。

网友:
回楼上的,,,你上面说的,我都已查了,,并且在前面都已说过了,
1 南桥有复位,3.3V
2 并且北桥也正常收到了,
3 CPURST 有发出,只是偏低,变成0.27了,,
4 CPUPG就不用说了,,,也正常,,,它不正常,,南桥也复位不了,,
5电流0.6V  CPU 会发热,是不正常的发热,,有可能是复位不正常所至,
6我想问的是,,,这种情况,是北桥在一个周期内本身不良的情况下,所以输出的信号不正常,还是在侦测外部电路中,不正常,,所以反馈北桥后,,所以输出的不正常呢,,还是在这过程中,,有某些部件不良把它拉低了呢?还是跟前端总线及南北桥的数据线有一定的联系???谢谢

网友:
偏低··CPU核心供电管理IC  3205换个试下

网友:
可以测下CPURST的阻值,还可以查下,CPURST的上拉电阻

网友:
可以测下CPURST的阻值,还可以查下,CPURST的上拉电阻
引用 网友D:
谢谢了,,我测了下,,CPURST  对地,,86欧,,其它板上的110欧,,应该是偏低,

网友:
你把CPU-RST的那个与北桥之间有一个上拉电阻吧。想办法用刀断开北桥与CPU座的RST售号。然后你再量一下看一看电压正常否。可能是你CPU座子有问题导致电压不正常也可能。(可能是板子有漏电的地方、或者是CPU有虚焊的位置)

或者用方法:在板上找到CPU-RST的点。然后断开与CPU座的连接。直接飞线到CPU的针脚上面

网友:
LZ也是高手,只是有的人没有理解。换南桥吧,这种情况一般是南桥问题。北桥能主动把CPURST拉低说明是正常的。

网友:
是内部走线,,,没法断开,,,有跟一个电阻相连,,电阻上端相连于,电感,L11  位于,J14的接口处,
我现在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3205  到时钟芯片的,一个信号-CLK_ENABLE,,没电压,,,它是3205  给时钟的开起信号,,,时钟没有接受这个正常的 VTT_PWRG  没工作,,,

网友:
按常理,,后级电压起了,,CPU电压也正常后,,这个信号就该输出,,给时钟,,,时钟正常后去复位,,CPU 这些动作都在CPURST之前的,,,一块板,,,又在手里几天了,,,

网友:
闹了半天,你连时钟都没有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