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0-05-15):
电脑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有短路,很大可能就是输出整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12V的4口头把掉试下,

网友:
电路保护动作,可以由多种原因造成。滤波不良,后级有短路,开关频率激励不足或过激都可能引起

网友:
电源保护了,可能很多种情况,比较可能的是开关管并联的小电容容量无,输出级肖特基双向二极管短路,输出级滤波电容短路,输出级滤波线圈匝间短路,电压保护电路有变质的负反馈电阻,PWM芯片或其推动三极管损坏,驱动或主开关变压器匝间短路。

网友:
电路保护了拆开来看一下有没有电容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