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做锡球的,少了个锡球,是否可以用电烙铁做个?

楼主(2010-05-15):
经常植球完,去掉钢网的时候
不小心掉了一,2个锡球

是否可以用电烙铁焊 焊接 上个点???

重新做,太麻烦了

网友:
漏下的用风枪吹上

网友:
记忆中 基地的都是用风枪吹的

网友:
你可以把钢网拿下后用风枪把掉的再吹上啊/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带钢网吹呢?我们都是拿了钢网再吹,有掉的补上再吹!!!

网友:
肯定可以呀,掉1.2个很正常的。一般掉了,拿风枪吹上去,风开小点。。我记得最多一次补了10几个点。还全是在中间,郁闷坏了,还得担心芯片会不会吹坏

网友:
我刚学。。很多还不太会

谢谢大家。。。

我一般都是带钢网吹上去,,去掉钢网再吹一边

网友:
肯定可以呀,掉1.2个很正常的。一般掉了,拿风枪吹上去,风开小点。。我记得最多一次补了10几个点。还全是在中间,郁闷坏了,还得担心芯片会不会吹坏
引用 网友A:

中间好像大部分都是地

网友:
用风枪就好,先用洗板水刷干净植好球的BGA芯片(不刷干净,放上去的锡球是会跑连焊的哦),然后在掉点的地方放少许焊膏,再用风枪慢慢加热!

网友:
用风枪林弹雨补。用烙铁补不上。上焊就把锡珠粘到烙铁上了。

网友:
都是用风枪吹的,,不过记得加焊膏!!!!!掉1-2颗太正常了

网友:
用镊子放上去,风枪吹下不就得了。

网友:
钢网去掉了再加热吹,掉的几率很少。

网友:
这个问题也要问下啊,耽误大家的时间啊,

网友:
用坏的BGA练练基本工了

网友:
一般用0.5锡珠的直接在钢网上吹(空隙比较小,吹歪容易粘锡)
0.6和0.76的下钢网再吹。。注意点就OK了

网友:
如果连珠了 在加热的同时可以用牙签挑开的

网友:
这些就是做BGA的经验呀...

网友:
用铬铁,那你是高手中的高手,我们用网套上去。补上那颗,重新用风枪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