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MRST#电压为零的问题(SB)是否挂了

楼主(2010-05-15):
两块845主板,不开机,一块杂牌,io(w83627HF),拆掉io后70PIN的电压为0,次脚直通SB,无上啦电阻,1117的OUT的对地组织500欧。GA-845GVM-RZ也是次情况,RSMRST#应该为3.3V,2块对地组织都100欧以上,1117的OUT对地为0,GA这块SB是坏了吗?USB,PCI,IDE对地正常,请发表你的意见和想法。

网友:
也不竟然
要看板子
有的板子RSMRST电压是由3VSB通过门电路产生的
如图所示

LZ先查查3VSB正常否

当然如果南桥这个点坏了,也有可能拉低RSMRST的电压

网友:
第一块杂牌845RSMRST#直接通南桥,GA845GVRZ从南桥经一电阻与1084连接,但南桥的3.3VSB的OUT段的1117对地短路了,

网友:
如果对地短,查3.3V相关元件,看一下到底是不是负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