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靠近CPU的内存插槽能用另外一个不能用

楼主(2010-05-15):
845主板靠近CPU的内存插槽能用另外一个不能用,不是内存的问题,内存都是好的,插槽弹片也无异常。在插入坏插槽时蜂鸣器长鸣点不亮,请高手指点怎么着手修理。在线等,谢谢!!!

网友:
量下那个插槽的供电~

网友:
测量坏槽的AD线

网友:
2# xieyongming 插槽的供电2.2V

网友:
供电2.2肯定不正常
不过一般两个槽子的供电点式并联在一起的
LZ测量的2.2V是内存槽的那个引脚,测量第七脚的电压

网友:
5# 逸风 七脚是2.3v

网友:
3# 逸风 测量坏槽的AD线及总线对低电阻都一样

网友:
北桥坏能不能引起一个插槽能用一个不能用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北桥虚了

网友:
仔细清洗一下坏槽,再用小螺丝刀刮一下弹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