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三星743N原厂程序

楼主(2010-05-15):
谁有三星显示器743N原厂程序啊,本站我下载了,不行!颜色偏红一点!!!
不是灯管(拔了屏线正常),VGA线(换了N根),信号电压正常,于是我怀疑是MCU程序,在此求一个!谢谢!

网友:
不会是屏本身问题吧

网友:
屏本身问题我看看!!但估计不是!

网友:
测试屏没有问题!现急求程序!谢谢!

网友:
你最好先测量一下屏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你用通用板测试一下屏。如果找不到原程序你可以用通用驱动板改啊。成本也不贵啊。

网友:
应该是屏多一点吧

网友:
饿,如果有的话真不想改!!!!希望有人提供下程序了
!!

网友:
真的没有我就不修了!!!!!!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