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风扇怎么改!

楼主(2010-05-15):
我把蓝黄两根线剪断了,红的接3.3V,现在一插上适配器在待机状态下就转。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
方法

网友:
高手能冒个泡吗

网友:
http://bbs.pcpop.com/070307/791862.html
看看这个

网友:
代换有一根是地线 ,红的接3.3V试试看吧

网友:
把12V也接上去

网友:
一根接地,一根接五伏的,另外一根就是12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