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全部失效!

楼主(2010-05-15):
维修中遇到N块USB全部坏掉的问题。 供电OK。 一般我都不愿意再慢慢查了。。 就宣布南桥挂了。 请问下兄弟们。 你们遇到USB全部挂掉的。怎么处理。。

经过兄弟们共同发表意见建议,得出结论为:南桥挂掉   谢谢大家!

网友:
USB中间的数据线对地电阻偏低或偏高,跑线至南桥,看中间的电感或线路是否好的,否则怀疑南桥。

网友:
看价格合不合适咯,合适就更换南桥芯片了

网友:
如其他能用,就买个USB的转接卡,PCI转USB接口的卡吧!

网友:
支持楼上的方法 主板能正常开机运行的话 你去买个PCI转USB卡吧

网友:
一般来说全部的USB接口都不能用那么就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其他的东西是好的就去买各USB转接卡就好了,这样也算是废物利用

网友:
全坏,供电正常,南桥一定挂。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如果所连的电感是OK的话,或直连南桥的,一般是南桥问题了,只能更换了!

网友:
那如果对地阻值都正常。。那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一杂牌主板845.。。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一插USB设备马上死机。。供电和数据的对地阻值都正常。供电从ATX电源坐9脚直接过来。换过供电的滤波电容。。故障依旧。。奇怪的是用U盘可以引导进PE。。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板子我也有一块,同样求解!

网友:
把USB的滤波电容拿掉试试,滤波不好也会有这种现象的

网友:
USB中间的数据线对地电阻偏低或偏高,跑线至南桥,看中间的电感或线路是否好的,否则怀疑南桥

网友:
USB坏 要是保险电感不坏  都是桥

网友:
可怜啊  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