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基FP71G+选择性黑屏

楼主(2010-05-15):
一台明基FP71G+,朋友说不定时黑屏,开关显示器电源,不恢复。重启电脑又能用。上门侦察,干坐一小时,没看到现象。带回继续侦察,进系统前常,进系统黑屏(1280×1024)。重启进VGA模式。依次测试分辨率,发现仅640×480和1027×768能正常显示。800×600和1280×1024黑屏。黑屏时信号灯绿色,反复开关,明基LOGO都能常出现。
      请教各位兄弟,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给支个招,暂不打算换驱动板。还有通过面板按键能否清板上的存储器?

网友:
明基的直接清空24也没事!进工厂模式里面试试

网友:
按键板可能漏电或电源输出滤波电容起鼓造成容量下降,灯管老化。

网友:
排除其他,有程序的就刷一下

网友:
请问2楼,工厂模式按哪个组合?
回三楼,按键全试过,正常。各滤波电容目测无异常。顺便问一下,你怎么会在1970年注册?

网友:
补充一下:24清空了,情况照旧。工厂模式无调节选项。黑屏时,背光开启信号消失。单独用高压板点灯,会看到显示画面一闪一闪的,测24C04的5脚,会看到和闪画面同步的脉冲信号。后测试,只有在显示正常内容和明基LOGO之间切换时,24C04的5脚才会有脉冲信号。换句话说,就是在分辨率在80×600,1280×1024时,显示内容和LOGO之间在不停的切换,此时MCU关掉了背光。
程序坏了?这机器能刷吗?难道一定要换板了?
各位兄弟,指点一下这机器怎么刷。我比较喜欢最小成本维修

网友:
还是出个结果吧。
这显示器换接另一台主机在每个分辩率下都正常。但原来那台主机换接其它的显示器在每个分辨率下也正常。
实在是不得行了,结束了。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