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淘宝购买的原装24C16能直接用吗?

楼主(2010-05-15):
请问24C16原装芯片不用自己刷写程序能用吗? 可以直接用在LCD是飞利普的 170S7吗!
问题已解决。去电子城叫人刷写好了。
芯片

网友:
可以直接代换本身就是拆的原机器的只要是好的不用刷了

网友:
用不了就刷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
要刷程序的,,这是空片,,

网友:
如果是新的就是空的,可以直接按上一般就好了,不行了再刷,飞利浦的这个数据好坏

网友:
新的是空白的,要写程序才行

网友:
先装上去看下,有些机型可以有些机型不行

网友:
淘宝上买的全新的话·
一般是没有程序的·
要写··拆机的话·有些是不用刷的·
先装上去看看行不行··不行的话·再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