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待解决联想昭阳E23加电无显

楼主(2010-05-15):
裸板不加CPU和内存,电流0.09。3.3v和5V无输出。断掉3.3和5V电感的前级,测3.3V电感的前级电压为5V。5V电感的前级电压为7V。断开3.3V后级所连场管4468,3.3V和5V正常输出。稳压电源电流跑到0.54。南桥、3.3V和5V供电芯片TPS51120及3.3V电感后级所连场管均换过,仍不能解决。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换啊 看看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可能是负载有短路或漏电的地方吧

网友:
直接接3.3V看看那个烫,后面保护了

网友:
打一下待机是3.3v和5v对地的阻值,楼主维修的思路好像不对呀

网友:
楼主需要初级扫盲了 到新手区去补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