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主板 第一界面报错

楼主(2010-05-15):
提示 Chassis fan not functioning .chek fan connections call for service shutting down.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开机报警 然后掉电 ...
掉电

网友:
还有没有别的人进来说说?

网友:
1:不是用的HP原装风扇
2:风扇接口接错了
3:看看BIOS里有没有关闭FAN检测的选项

网友:
现在USB 和 PS2 口都不能用 BIOS进不去 风扇也是原装的
逸风

网友:
请查下EC,或BIOS问题

网友:
没有BIOS
'
刘璇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