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千兆交换机电源板故障

楼主(2010-05-15):
送修时为无电压输出,不烧保险,经查为开关管K3067烧坏(开路),UC3842AN 坏,开关管G极上的22V稳压管坏,输出端三个2200yF滤波电容爆,一一更换后,(开关管用2N60代,UC3842AL,10+12V串联代22稳压管),有输出,但电压一高一低不断的在0-3.3V跳动,光耦、431也试换过了,还是一样,不知如何搞了

网友:
把其他的电容一并代换掉,在测量3842的7脚供电电压正常不正常,这个电压是IC供电一般在14V左右

网友:
K3067烧了,保险没烧?S极对地0.22的电阻没坏?变值没有?还有3482,3脚到s极1K查了没有,供电电阻是不是两个68 K?供电电容47U也换了吧,长时间工作容量会少的. 修过的那个电源板高压大电容100UF/400V看出有漏液也换了!

网友:
把供电电容查查,可能是容量变小了

网友:
K3067烧了,保险没烧?S极对地0.22的电阻没坏?变值没有?还有3482,3脚到s极1K查了没有,供电电阻是不是两个68 K?供电电容47U也换了吧,长时间工作容量会少的. 修过的那个电源板高压大电容100UF/400V看出有漏液也换了!
引用 网友A:

K3067 S,D正反测二极体值都为0,所以不会烧保险,0.22电阻也不会坏;至于两个68K的电阻,有一个已经变为130多K,用一个50K的代上了(因为找不到68K)

网友:
吸收电路的那个68K可以拆过来应急,再装回一个容易找的100k,长城电源里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把其他的电容一并代换掉,在测量3842的7脚供电电压正常不正常,这个电压是IC供电一般在14V左右
引用 网友B:

7脚的电压是跳动的,10V-13V-14V

网友:
此板已经修好,多谢各位!
(TMDB ¥%—*#·)都是因为买到那几个不良的UC3842,现在用一个拆机的KA3842,输出很标准的3.32V。

网友:
uc3842产品质量确实有问题,我以前修个光接收机电源也遇过你这种情况,换个别的3842电源修好。有时一连换几个UC3842才能碰上个能用的,工作正常时测8脚电压,居然不是5伏,我那时也觉得奇怪,这产品怎么搞的,后来觉得能用也就不管那么多了。现在我买3842都不敢买UC的了 8# 韦永忠

网友:
3842的7脚供电电压不够所致。检查返回的供电电压。不良的3842?不可能吧!?估计是启动电压比你后来的拆机3842的启动电压高一点点而已。

网友:
uc3842产品质量确实有问题,我以前修个光接收机电源也遇过你这种情况,换个别的3842电源修好。有时一连换几个UC3842才能碰上个能用的,工作正常时测8脚电压,居然不是5伏,我那时也觉得奇怪,这产品怎么搞的,后来觉 ...
引用 网友C:
[/quot
上会买了10个 有的换上直接就炸了 我索性就爱个通电试了 有的通电后 8脚 没电压 有两个通电就炸  剩下6个是好的 真是累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