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顶星主板tm-845glm不通电

楼主(2010-05-15):
一开始CPU供电场管坏了,换了以后故障还是一样一解发开关诊断卡的灯亮一下就不通电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再测场管看有没有坏,有的是供电IC导致烧场管的,要的供电IC换了

网友:
场管没坏。IC也换了。

网友:
这样的故障现象我们通常叫做上电掉电,一般是由於主板存在局部电路存在短路,使ATX电源进行了自动保护。
建议楼主测量一下5VSYS 、5VSB 、3.3VSYS、 3.3SB 、+-12V对地的阻值,先排除短路。

网友:
建议楼主排查供电线路元器件,应该是供电线路上有元器件击穿对地短路的,主要是滤波电容。顺便查下下管是否击穿。查完这些应该能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