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可控硅损坏

楼主(2010-05-15):
今天接了一个长城电源,串联了一个灯泡后接电,亮下即灭,无短路,接市电,测紫5V电压,为5。12,可判断辅助电源基本正常。短接绿线和黑线,风扇不转,测电压,各路都为零点几伏。测与大电容并联的两个电阻,正常,大电容也没有鼓包,看来不是前级问题了。据说肖特基二极管有损坏可能造成电压低,马上测肖特基,无奈,正常的,不放心,拆下测,确定正常。想到了物理中有可控整流电路,是不是这个问题?马上找到了可控硅169,一测,傻眼了,无论怎么测,阻值都为无穷大。到电子商店买了一个,花了我一个大洋,更换,风扇在怒吼,上机,正常使用,更换了个风扇,把它出了。

网友:
长城啥电源?有可控硅整流 发个图让大伙开开眼

网友:
是呀,长城的没见过可控硅

网友:
没看到长城电源中有可控硅,,,

网友:
已卖出,25块,外壳确实是写有great wall,不过这个电源被修过几次了

网友:
可控硅用在电源保护电路中。

网友:
不是用来整流的吧,是电源保护电路的,我的一个FSP电源里也用到了可控硅作保护。

网友:
我不太清楚可控硅在ATX是用来可控整流还是用来保护的,知道的朋友说下,谢谢了

网友:
如果有,一定是保护的

网友:
志得够便宜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