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PHILIPS

楼主(2010-05-15):
飞利浦  显示器

型号HWE9190F      电源板  电路图 谁有  请上传 一下  谢谢

电源IC   TOP258PN        管教定义   图纸  谁有  请上传 一下

顺便   说说   TOP258PN   电源 IC  是 怎么工作的  。。

电源板  型号 ILPI-068
                 Rev:B
                2008.05.14

网友:
TOP258PN   工作 条件  谁 知道了  说说

TOP258PN  怎么工作 的 谁 知道了  请说说

用什么 可以 代换TOP258PN

网友:
  这个 电源 IC  是 7个 腿 的

    上面 标 的  是 1-4    5-8

K840
TOP258PN
57673A

完整的 电源 IC 型号

这个电源IC 5-8 这几个脚 全部 连在一起 的 ?
1-4   3个 脚

第三个 脚 是 空脚

网友:
技术服务小组

请给我  说说      没有 5V    没有 12V    有300V    怎么修呀 !  二极管都不坏

想知道   这个 电源IC 是怎么工作的 ........ 怎么往下面 继续 修 ?

TOP258PN

网友:
内部结构比较复杂,代换可能小

网友:
TOP258PN 集成的电源厚膜电路,电源起振和开关管封装在一起,如果负载没有输出要确定负载没有短路。c4是电源滤波电容,两脚上有300左右直流电压,R3,R4是启动电阻,供电源厚膜启动电压,电源厚膜M脚是持续供电脚,S脚接地,D脚是功率输出,C脚是接光电藕,来维持低压侧的电压保持不变。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很好修才对啊!先量一下启动供电脚,启动电阻是否开路,初级的电解电容换一遍,光耦换一个试试,再不行厚膜ic代换一下!再不行,估计你也修不出来了

网友:
内部比较复杂,建议楼上直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