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会引起花屏吗?

楼主(2010-05-15):
前几天有一台HP台机。出现花屏,换了主板,电源,内存,故障依旧。CPU是AMD 4200+!!!

网友:
CPU坏的引起花屏,我也确实没遇到 。不过前几天我遇到一个CPU坏的,会造成开机用了一会儿就黑屏的现象。有时又能点亮主板,有时又不亮,进了系统用一会儿又黑屏了。

网友:
可能是CPU问题,有点跟白屏差不多。

网友:
是独显吗?显卡换了吗?

网友:
是集显。连主板,内存都换了。还是故障依旧!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   你换的主板不一定是好的   内存  内存跟花屏有很大关系!!!!!!!!!!

网友:
可能是CPU问题,就差它没换了。还有机箱,硬盘.......

网友:
换个显示器试下。有时候看起来很困惑的问题说不定就是个一直没注意的小问题

网友:
不可能,试过了,板是新板 7# xieyongming

网友:
不可能,主板是新的,可以点得亮。是集显!

网友:
-----------东西都换完了,还花屏???在仔细查查了。

网友:
amd的cpu花屏 我见识过

网友:
键盘鼠标都换掉吧。。。。。键盘有问题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怪现象

网友:
换个U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花屏的话  把显卡在BIOS里给屏一下   如果有别的接口  接个独显试试

网友:
显示器是好的! 9# 270985121

网友:
楼主换个U试下,期待结果

网友:
你换了那么多,为何不把U换了试试,

网友:
准备换U,等贷到! 19# xiehuchao

网友:
问题解决。是U的问题。换个U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