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25不触发

楼主(2010-05-15):
东之M825故障现象不触发,板号为:DATE1MMB8E0,开关键CN4接口第3脚的NBSWON#无电压,基地下载的电路图,找不到NBSWON#这个信号的上拉电压,不知道这个电压从哪里来的。请高手赐教

网友:
有的开关上的电压 是ec发出的

网友:
跑电路啊。。。。

网友:
3v 5v有出,EC供电3。3V正常。请修过这机器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高手们出来指点迷津一下.

网友:
先确定一下是不是断线,,问题都找到了,耐心一点,一定会解决的

网友:
图纸上没有,跑线路是很困难的,要是短线就跟不知道了

网友:
直接换IO 焊南桥

网友:
不好搞我也是新手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也很棘手啊

网友:
跑跑线路吧,不行只能换EC试试了

网友:
EC WPCE775L这个开关脚电压应该是EC直接提供3.3V电压给开关脚的,测EC 的供电与ACIN都正常,晶振起振订了芯片,找个EC再说,有进屏会继续跟贴.谢谢档上的各位.

网友:
pwrbn信号是不是到了ec  ec是不是发出这个信号到了南桥 南桥是不是发出了slp信号 不一而足

网友:
此板EC容易坏.

网友:
此板不触发。多为EC坏

网友:
如果EC的工作条件满足的话,楼主不防试着换个EC试试

网友:
跑步动线路就更换EC试试

网友:
EC已经更换,故障现象一样,还是开关脚电压不出.想问一下,M800系列待机时产生3VPCU 5VPCU,还需哪几个电压.

网友:
此板待机只有3VPCU 5VPCU,EC有电压且有波形,为何开关脚电压没有3。3V,EC已换过。会不会跟南桥有关系。在线等高手解答。

网友:
应该先确定要EC和南桥的工作条件满足不。。。。。。

网友:
这个明显是IO没有工做。。。有可能少了一组电压。。

网友:
忘了说。。。BIOS。。。也会无触发的。。

网友:
楼主 :  无论 什么电路,谁参入  开机 ,开机键上都应该有 电压啊。楼主 还是 跑电路吧。或者找到 ec的图纸 ,测 开机 键的引脚是否有电压。

网友:
IO只有3.3VPCU 1组供电路.

网友:
时序 看看能不能找到时序图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仔细跑下电路,不是有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