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华硕M2N-VM主板坏了

楼主(2010-05-15):
我一个华硕M2N-VM主板。主板电源指示灯是亮的但是就是开不了机。请问下他是什么地方坏了。怎样去修理
开不了机

网友:
开机针冒有电压吗?跑下绿线的线路

网友:
首先确定是不通电,还是加电无显示。通电前,先查一下CPU供电管,是否有击穿。待机3.3/5V是否正常,开关针处是否有3.3/5V,按不加电维修思路

网友A:
我已经确认过了。 就是主板坏了。没法开机主板指示灯是亮的

网友A:
这个该怎么处理。请说详细点,我是一个新手。

网友:
楼主你说得太含糊叫我们怎么帮你

网友A:
你们说的意思是叫我用万用表测下 开机电压是多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