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5S开机跑20是个撒意思?

楼主(2010-05-15):
昂达NF5S开机跑20是个撒意思?CPU好像都没过,测了下电压都貌似对滴,解发电压都好滴,没招了,请高手指点哈
cpu

网友:
I/O换个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桥虚焊,压桥

网友:
加焊桥吧

网友:
这个不用想了,20就是桥虚焊,上BGA吧

网友:
时钟复位也都查一下。

网友:
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nv板子40 55 20 都是北桥空焊啦。加焊桥试试

网友:
跟C51的跑50有类似吗?

网友:
直接加焊桥就可以了。跑马是这样的,20-50-C1-C3-25-26亮机

网友:
老鸟们意见要多学多听。

网友:
有些时候凭经验是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建议LZ用假负载或是带灯的先测试一边有没有空焊,确定好再动BGA也不迟,如果不确定的情况下,大动干戈,除非你做桥非常有信心,要不然就亏大了!

网友:
楼主能不参把北桥边的电容和电阻参数发个给我,分别是C258和R63

网友:
发JYL125@SINA。COM

网友:
没有PGA不好做的 得注意把握火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