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主板HT2000怪现象

楼主(2010-05-15):
1.上电正常,显视器能绿灯激活,不过显示器黑屏,2-3秒后显示器红灯...
2.先换显卡,现象依旧,以为用户关掉了开机LOGO,然后还原CMOS,看能不能看到LOGO话面,想按照开机当LOGO的情况处理
还原后现象依旧.
3.测各跑电压,正常...总线对地阴值(线上这板带测试点,还不用刮板,呵),正常.PCIE各对地阻值,正常...
4.跑码正常(就这个郁闷死我了)
第一次遇到这种故障现象,就没乱动了,求维修思路!!!

网友:
在线等维修思路,哪位高人遇到过这种现象的

网友:
补充下,CPU3600,电源新的额定230W,显卡7300GT,内存apacer512/400(全换过)

网友:
滴了没有? 滴了就是显示器或vga的问题。 没滴 换个测试卡 换个pci 再测看看。

网友:
-----------楼主,板子跑码正常吗?如果跑码正常,我个人认为还是在显卡的嫌疑大一点。显卡的CLK,RST信号测量正常吗?PCIE槽的针脚是否OK?你测量了倒BGA 是OK的,但针脚到金手指不一定就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先清洗PCIE,再测下

网友:
大都显卡问题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跑码正常,不知道LZ显示器换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