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6f怎么拆?

楼主(2010-05-15):
今天来了个DELL 的e176f的打不开后盖,前面有人修过,我看后盖上有一个东西是不是按下面就能打开那个座子,弄半天没打开。
有人修过这个吗?
DELL

网友:
液晶开盖子也是一道坎啊!哈哈!螺丝卸干净以后找把一字螺丝刀撬吧

网友:
你把显示器的正反面上个图片,拆不开我吃了它!!!

网友:
DELL上面有一个按钮的。按下就可以打开,但是这个按钮被弄坏了,不灵了,只能强力拆了,弄破子才可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