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了,3。3V系统供电对地阻值只有3欧

楼主(2010-05-15):
惨了,3。3V系统供电对地阻值只有3欧,请教各位,应该先拆哪里啊???

网友:
听上手说他好像是在没装1631的时候把电源插上了。这下不得了,预感很不好啊。

网友:
-----------这个一般先把电感断开吧,开看是前级,还是后级。对照线路图慢慢拔开。

网友:
确定是后极了,因为这电脑有两块板,拆下装1631这块小板测不短,另一块大的3。3V的供电线路还是3欧。

网友:
不会是桥那个了吧???

网友:
桥的命运不太好!

网友:
这种短路的你应该窃喜啊:)
断开电感,看是前级短还是后极短

网友:
先拆跟它相连的滤波行不行啊???

网友:
MOS管和南桥

网友:
窃喜不起来啊,拆了好几个电容,没反应。接下来拆MOS管吧!不用怕,五个字,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

网友:
严重短路   估计电源管理芯片烧挂了

网友:
先拆跟它相连的MOS管还短路没有 不行在电击法看一下南桥挂了没有

网友:
如果是短路,可以用用触摸的方法,先看看是否有发热的器件。

网友:
拆不行,会拆死人的,低电压烧一下吧。

网友:
沿着3.3v一直拆下去,拆到不短路为止

网友:
先看mos管和并在一起的电容 正常的话烧机

网友:
前几天的一个机器,USB供电短路,造成一开机5VAWL只要一触发就短路变成0V,插拔适配器,3/5V又能恢复正常的。
为了找到它,手上的泡到今天还没消下去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唉! 最好不要烧机

网友:
别着急,今晚再整整,明天再跟大家分享,还有什么好主意,希望大家继续赐教啊!!!

网友:
有的板阻值就低。

网友:
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可是我测5V那边都有100多的啊!!反向就更高了。我想不可能3。3V这边就只有3欧的啊!!!

网友:
摘了芯片,上电绝对要烧管的。估计上管烧了。 2# 一级工兵

网友:
我建议还是烧机吧,可能桥都有问题了。

网友:
记得在论坛有人讨论过mos管G脚悬空等于说不上电源管理芯片,后果是桥挂了!事实上我在焊一个isl6262A的时候也许是我没有焊接好,一通电马上5A,后来查看isl6262a旁的mos穿了。虽然我焊接技术很差劲,但是我认为自己焊接上去没哟粘锡。那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引脚悬空了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就是G脚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