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主板点不亮,跑oo

楼主(2010-05-15):
新主板盈通G31,赛扬430,1G内存。风扇正常转,诊断卡跑00,无报警声,但是拔下内存有报警声。不知是何原因,期待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如果是主板的问题
拿去保修吧
有保修的,讨论如何维修。根本没有意义!

网友:
新主板盈通G31,赛扬430,1G内存。风扇正常转,诊断卡跑00,无报警声,但是拔下内存有报警声。不知是何原因,期待高手帮忙解决!!!!
引用 网友A:

拔内存有报警的话应该是内存问题
换内存吧

网友:
换一好内存试下

网友:
我遇到过一回这样的情况。就是上赛杨双核(2180  3200   5200)的都可以点亮,上420点不亮,也没有报警声,我的也是G31的,不行你换个U试一下。

网友:
建议到售后去保修

网友:
不是我们不想跟你说思路,主板可能跑同样的代码,但不一定是一个地方的故障。如果让你进行换件维修,售后就无法保修了,比如说,我认为是BIOS问题,你可能就无法把BIOS焊下来刷写做尝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换主板了,正常了,就是主板的 事啊,但不知道哪出问题了

网友:
上假负载,详细点

网友:
想知道哪的问题,到售后去测一下不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