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进行硬盘坏道检测

楼主(2010-05-15):
怎样进行硬盘坏道检测 【用光碟】

网友:
用mhdd 检测

网友:
进去后按咯mhdd,但没有检测过程,只有什么按f1帮助,怎么回事啊

网友:
找一张GHOST光盘,进入dos工具箱(一般都有),输入MHDD,就可以扫描了

网友:
我不会用MHDD,我平时都用diskgen之类的

网友:
你进MHDD以后选择自己需要扫描的硬盘,然后按一次F4启动扫描选项〔普通扫描坏道选默认〕,按第二次F4启动扫描。

网友:
用mhdd啊,选择硬盘了按F4啊

网友:
光盘进入DOS后 mhdd 回车 选好硬盘后 F4 如果要修改选项的话按空格键 选好后再按F4就扫了

网友:
光盘进入DOS后 mhdd 回车 选好硬盘后 按两次F4

网友:
用diskgen好一点,在XP安装盘中有,

网友:
进入dos后输入mhdd,f3选择硬盘,f2选择刷新,双击f4开始扫描

网友(2011-01-17):
用什么都可以,光盘版,硬盘版,u盘版!!!!都可以

网友:
MHDD是挺好的  还有THDD也可以  PC3000更专业点

网友(2013-05-21):
有没有更详细的步骤

网友:
MHDD最常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