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条相同内存出现系统不稳定怎么解决?

楼主(2010-05-15):
4条一模一样电内存,生产日期和SPD都相同!DDR400-512的,插在技嘉865PE的板子上出现系统不稳定!插两很稳定!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加内存电压能解决吗?
另外主板问题,技嘉865PE断主电源后开不开机,需要多次插拔主电源才能开机!而且会损坏内存SPD。主电源一直连接上就不会出现问题!会不会是哪个电容漏电造成的?

网友:
电源问题吧
应该是电源不稳定引起开不开机

网友:
主板和电源有故障

网友:
换电源测试下  可能是电源电容鼓包了

网友:
恩,可能是电源盒功率   ,或是电源盒内部电容鼓包了吧!换个电源盒试一下!

网友:
加内存电压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