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AMD462主板开机不显跑D3

楼主(2010-05-15):
精英AMD462主板开机不显跑D3,主板内存口为SDR+DDR,无论用那种内存测,都是跑D3,有报警报,为内存不通过。各电压如下。
测DDR内存第7  91   92脚电压为3.18

网友:
标注的太杂乱了
直接测量DDR 内存槽第7脚的电压是多少
而且要注意,这种板子有跳线来选择上DDR还是SD
另外要确保CPU是好的

网友:
测出DDR内存第7  91   92脚电压为3.18

网友:
找不到内存跳线。

网友:
1# hlgroupceo AMD的CPU不过内存的话,CPU座不良有很大关系。换座或者是缩孔

网友:
3。3V电压都不对啊。把控制芯片去掉量下输入极电压正常没有,输入的电压正常了,就可以飞线控制极来改出来内存供电啦

网友:
3.3是SD的供电,这种应该是有跳线,没有怎么切换电压....

网友:
这主板没跳线应该就有1117或者324 之类的元件,通过电路转换3.3V和2.5V也有可能

网友:
昨天,敲了几下板子。忽然可以显示了。可是关机几次又不行了。接着就是一插电源主板自动通电。测试卡无代码。

网友:
CPU坐的问题,还有就是北桥与内存之间的总线出了问题

网友:
这种板南北桥很容易虚焊的,可以适当的先给南桥加一下焊,毕竟南桥加起焊来简单一些

网友:
这种情况是虚焊啊 ,先加焊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