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独显X1300主板问题求助

楼主(2010-05-15):
T60 独显X1300主板问题求助
  此板待机电流 为0.03

开机电流有跳变到1.18 . 但无显示。接屏或外显都不亮。   请问这个维修思路是怎样?????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如果不行就换个显卡

网友:
你好 确定只是显卡方面的问题了吗?

网友:
擦一下内存 在加焊显卡

网友:
先量电压 如果电压都正常了  内存 CPU 也没问题的话  就做显卡  显卡确实是常见的故障

网友:
重新植球试下

网友:
用 专用的检测卡跑跑码  或者 用普通的卡飞线 跑吗

网友:
不装内存电流跑多少
是不是机器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如果不装内存 电流跑到78  . 79    80  就  这样。

网友:
机子 是这样 用稳压器  接电待机 电流表会停在0.03A    但过一两分钟停在0.02处 再不动了。

再开机,电流表会不断的跑码,跑到1.15就慢跑 半分钟内跑到 1.16  再半分钟1.17 再半分钟1.18  再半分钟1.19  这样就停住了。  有几次试机 还跑到过 1.23

网友:
问问客户坏之前有没有出现过花屏啊.还是显卡的问题多些.看你的电流走象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

网友:
先测一下各处电压有么有出来,电压正常就换条内存试试,在不行就拿风枪加热一下显卡。

网友:
温度上来了 电流就会慢慢增加的 这个本常见的问题就是显卡 只是常见而已 再做显卡之前一定要确保其他都正常撒

网友:
大家好 ,我刚才测了一下 发现 L1  的第1   2脚 对地短路。  请看我的付图,

就是显卡芯片右下脚 ,无线槽下面那个电感 。   这个短路,如何排除

网友:
显卡挂了,直接取下来在量

网友:
典型的显卡问题,先加焊再更换!

网友:
看电流,像是挡在显卡电流上不去了,转回头想想,T6机器X1300出问题的还真不少,估计也灌了胶的,所以锁定显卡,先查供电,供电正常的话,那只能动显卡了。别无他法

网友:
是的 现在我把这个L1取下来  就是第2脚对地短路了。  这个L1的 第二脚是到显卡芯片中去了。  所以就是说显卡短路。  加焊能解决吗?   是不是显卡芯片内部短路,挂 了  那只能换显卡芯片了。 是吗?

网友:
是的 现在我把这个L1取下来  就是第2脚对地短路了。  这个L1的 第二脚是到显卡芯片中去了。  所以就是说显卡短路。  加焊能解决吗?   是不是显卡芯片内部短路,挂 了  那只能换显卡芯片了。 是吗?

  请看附图 ,这个第二脚是不是就是到显卡芯片中间去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