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问题

楼主(2010-05-15):
本人自用一块主板,型号 M2NC51-AR, 无显示,诊断卡能过,外接PCIE或PCI显卡都不行,不知是什么原因
华硕

网友:
楼主你说得太含糊了,

网友A:
清楚一点就好了。

网友:
BGA问题,到就近能做BGA的维修店去问问吧

网友:
无显示,诊断卡能过
------------------------
这个是矛盾吧。我们对“诊断卡能过”的理解就是点亮屏幕,屏幕有自检信息显示。

网友:
余管,这个不矛盾,常有的事

网友:
内存或内存供电问题,北桥与PCIE插槽之间的场管测量下看看

网友B:
百分之99都是 北橋虛汗了 加焊 NF-6150-N-A2 我天天焊這東西

网友C:
显卡有问题啊,显卡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