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 一定要刷吗

楼主(2010-05-15):
前几天一台惠普CQ41 i3CPU的笔记本客户拿来装系统 我开机一看客户自己装了XP过滚动条就蓝屏 我用以前装CQ40的方法进PE装 进了PE傻了 硬盘都找不到 换了几张盘都如此 当然硬盘是好的 直接装用GHOST也不行 慢装也不行 没办法只好放弃(有点丢脸了)
  后来请教了朋友 说这种机器一定要刷BIOS才能装 本人没有刷BIOS的经验 特来请教 有遇到过这个机器装系统的朋友分享下经验
  还有刷BIOS是要拆机器刷吗  那也太不现实了 机器才刚买就拆 就焊的 客户也不会同意啊

网友:
先装WIN7分了区,再装XP,不过驱动很难找.

网友:
刷BIOS在PE下刷,这种要用完全安装的盘才能装的

网友:
你那蓝屏是BIOS里面的硬盘没设置好  ,HP的这个毛病很多,都是装了系统就蓝屏

网友:
这几天遇到好多这样的还有联想的y460也是xp装不上哎好几个客户都跑了····

网友:
http://h50069.www5.hp.com/E-Deli ... f&Node=00310001
我以前找的XP驱动,不过是CQ40,也是找了两天才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设置里我看过很简单 没有硬盘串并口设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PE下不识别硬盘啊 怎么刷啊?

网友(2010-06-14):
有经验的朋友分享下哦 教教我怎么不拆机刷BIOS

网友:
一群水鸟,你那XP没有H55驱动,能装就见鬼了

网友:
HP CQ41 BIOSj里不能不关AHCI,现在网上集成HM55驱动的光盘也不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位兄弟 CQ41bios里没有硬盘口的设置的好伐

网友:
换一个windows2003PE系统启动试试看

网友:
不用刷BIOS能装的,你去网上下载个新版本的支持串口驱动的PE和系统镜像,就可以解决你的蓝屏问题了

网友:
感觉CQ系列很多都限制装XP的

网友:
在BIOS的健康状态中关掉看门狗功能!英文自己对照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 还有这功能啊。。下次一定找到试试

网友:
应该就是硬盘模式不对,我也碰到过

网友(2013-10-26):
这个好想必须刷BLOS

网友:
这是硬盘模式不对,他原装是W7系统,要装XP,肯定要改硬盘接口模式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不拆机刷BIOS的方法,在本坛看到一个盲刷BIOS的方法,但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