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没有显示

楼主(2010-05-15):
一台CRT显示器是KTC的开机没有没有显示会亮绿等两秒之后会亮红灯接上信号没有显示,检测到行管短路,行管是C5387的我用C5411换上去还是短路、、请问是不是高压包问题、、量它之前行管是没有短路的、、

网友:
c5387好象内有阻尼二极管.

网友:
换个好行管将C脚(中间脚)线路板割断,串入电流表(数字表20A档,红表笔接进电压点,黑表笔接行管中间脚(集电极)开机电流接近或超过机箱型号上的电流,那高压包拜拜了。

网友:
没有阻逆二极管的。

楼主换了C5411后,是开机就短路了,还是一会短路的?不用象楼上朋友那样测电流,这儿有交流成份,直接在高压包的电源的输入端断开相关的跳线串入电流表就行了。

网友:
开机黄灯闪烁,多半是后面有短路的保护了。你的这台开机有绿灯然后变黄灯说明信号没有到达CPU,CPU没有接到行场信号没有发出上电的指令,或者CPU没工作,你还是换个cpu试试,或者跑一下信号,信号进来一路给视放或者行场小信号处理电路另一路去CPU控制。有的机器在到达CPU前还会有信号放大之类集成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