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VGN-SZ22CP

楼主(2010-05-15):
索尼 VGN-SZ22CP装系统时慢的很 , 硬盘检测好的 有时还会蓝屏,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硬盘
硬盘检测

网友:
联想Y430改装XP系统时,复制文件时非常慢,需要刷BIOS,你这个慢是在哪个环节开始慢?有没有咨询一下客服?

网友:
索尼的装XP很麻烦的很可能要刷BIOS

网友:
内存有问题。你没检查一下内存吗?

网友:
不装显卡驱动试一下,这机子显卡容易坏

网友:
一个可能是你的机子配置低,二是可能要做南桥了,我昨天就做了一个南桥,换完了做系统特别的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