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n03 A0051 mos管用什么可以替换

楼主(2010-05-15):
30n03 A0051 mos管用什么可以替换

网友:
30N03  耐压30V  电流43A    只要比它的标准高点的都行。

网友:
我手上没有30n03的。可以用其它的什么型号替换.指点下

网友:
用90N03  60N03  都可以代用

网友:
你手上有什么样的,我可以帮你看一下,能替换的太多了.......

网友:
显卡这管子有些PCB上是用来产生vddc供电的,主板上也是用来降压的,用90N03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