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触发掉电?

楼主(2010-05-15):
接一片HP 540的裸板,拿来之前已经修过一次,静态电流0.09A有点大,触发后电流从0.09A上升至0.40A几秒就掉电了,上家是修的CPU供电,但ADP3208已经换过了。上电后无CPU供电,于是把ADP3208加焊了一次。另一面R601的0欧电阻被烧了,换掉后,CPU电压出来了0.99V,静态电流0,04A。但还是会掉电,测其它电压也都出来了,怎么还是掉电。于是把CMOS电池取下来,放电一下再试,这下新问题又出来了,自动加电重启,怪了,不上CPU也有1.5V的CPU电压出来,不断加电,不断重启。郁闷,把BIOS刷过了,南桥也换过了,取下南桥后通电也是自动加电并重启,EC换了还是一样。把网卡芯片取下后,表态电流为0.01A,但还是自动加电并重启,找不到原因啊,就是CMOS放电一下,就出现这种现象,郁闷啊,请高手指点一下,小生感激不尽。

网友:
ACER有些机器不装猫会重起5次    R51E没BIOS电池 会无复位 这个机器会不会也有别的要求特殊地方

网友:
一个hp540掉电 等配件中 如能修好 与大家分享

网友:
这板修好,是时钟芯片坏了,引起的自动加电并不断重启,手上有片一样的料板,代换出来的,这板修得我好郁闷,以前最怕修到这种故障。

网友:
是的,这种故障不好修,修好了不错!我上次这种故障给我做下南桥挂了

网友:
楼主看看时钟正常吗。复位电压有没有

网友:
还好楼主有同样的板了。如果没有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同感,哎,最近有太541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