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只有1.1V 。求思路

楼主(2010-05-15):
经常有一些板子不跑码,CPU供电只有1.1V。别的比如复位,北桥供电时钟什么的都正常,一直没思路,现在手有几块杂牌940板子,外观和昂达N61差不多,客户说是从网上购的。也是不跑码。CPU供电只有1。1V。别的都正常,求各位大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你是上CPU的电压还是上假负载的电压呢?说清楚点吧

网友:
上的是真CPU,而且CPU换过了也是一样.

网友:
先查或代换CPU供电的MOS管,滤波电容,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ISL6566坏
桥空焊

这类板子经常出现的故障点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ILS6566,换过了,就是没换过MOS管和电容。不过在线测倒没发现有什么问题,说不得只有代换了,我先搞一下,等下再说结果。

网友:
把一堆MOS管,电容换了,也压桥了,涛声依旧啊。

网友:
上管GDS各自在线电压为多少?

网友:
小弟有个办法不知道可行不,把所有电感都断开,测每路供电电压看都一样不,如不是供电问题,就换个BIOS试下

网友:
上负载测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S: 2.1V  D :11.62   G:1.1v

网友:
测量上下管的对地阻值,看看上下管的电压,电容、电阻也有可能导致电压拉低

网友:
直接加焊桥吧

网友:
先把桥焊完在说  不行就查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940CPU电压在1.2-1.5之间 多数是桥虚焊了

网友:
我遇到过。加焊桥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听句劝,吃饱饭,先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去弄供电部分是没有用的。AMD的板子的CPU供电有个跳变的。开机是1.1V的样子,等所有的条件都满足了。才跳变到CPU所需的正常电压。
这种情况对AMD的主板,基本上都是桥芯片的问题。

网友:
很多板子1.1v 的cpu电压·是正常的··
楼主先查查别的地方吧·

网友:
这问题该是供电的问吧

网友:
加焊了北桥后,板子鼓包了,几块都是如此,郁闷死了。这种水货啊,害人不浅啊。

网友:
你怎么知道1.1不正常呢 我就觉得很正常 单桥的话 直接干吧

网友:
你温度焊多少度啊   这么容易鼓包

网友:
先弄简单的吧 换ISL6566
听有人说 BIOS 也会影响  所以第2部就刷BIOS
然后就是做桥了
今天我也是一个754的板 C51G的芯片组  CPU供电也是1.1V  因没有ISL6566 所以就加焊桥 结果加焊短路了  55555
哎 植球技术不过关
只能放一放了

网友:
LZ还是加焊桥吧,我修过好几块这种问题的板子了,。CPU供电怎么修都提不上来,最后都是加焊桥OK的,AMD的单桥芯片板子真的是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