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清华紫光液晶的电压升高问题?

楼主(2010-05-15):
有一台清华紫光液晶,没接上驱动板,电源输出的5V为4.6~4.8V左右波动,12V在11.5~11.8V之间波动,感觉应该没问题的,但是若是一接上了驱动板,12V电压就会慢慢的升高,到了15V之后就会保护,之后又回到12V,接着又会升高到15V保护。什么原因啊,难道是驱动板坏了,在没保护之前可以看到显示。请问到底是什么原因,是驱动板坏了,还是电源板坏了,电源板和高压板是一体的。

网友:
5v电路负载能力差。

网友:
我就不会那么有耐心了,如果不行的话就驱动,高压,电源一起换,呵呵!!!

省事!!!

网友:
升到15V 灯管还会不会亮呢

网友(2010-06-25):
把快恢复二极管,滤波电容换掉既可以了

网友:
你把高压供电断开,然后接上驱动板再测量电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换个一体板   也不是很贵  准了都是电源板故障

网友:
电源稳压部分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