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屏上下闪动能否维修?

楼主(2010-05-15):
惠普 HP541的机器,屏闪通病。客户把坏屏留下来了,请教下高手能否修复?

现象:整屏上下闪动,偶尔会有亮线(屏未压坏)

屏的型号是LG的LP141WX3

网友:
我也有几块这样的屏幕 有时候闪  有时候正常  还没修好    修好的有换功电的 也有换电容的 都是测试维修啊

网友:
灯管坏的可能性比较小,当然注意会不会打火。屏坏了,可以检查屏的线路板,尤其是那些小电阻和小电容容易调皮捣乱。

网友:
LG的这批屏的通病了

网友:
屏电路不好修。

网友:
这是HP的通病了,售后的都是换屏。

网友:
屏坏的机率大,只能更好了,现在又没有修屏的相关资料。

网友:
屏电路目前来说基本无法维修,建议换个驱动板试试,看还会不会闪

网友:
这个是HP 541的通病了,换了屏就好,只是想把屏修好。

网友:
换屏吧
  修业维持不了多久

网友:
屏电路部分还可以修,如是开胶,,一般业余条件修不了,,

网友:
线路板的问题,是可以修好的,只要面板不破裂,不开胶,不漏气,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估计是GLASS的问题了,没的修,我曾经尝试过修屏,主IC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