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板通电即开机而且关机后又开机

楼主(2010-05-15):
我手头有一张INTEL的原装板通电后马上开机,且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关机后,马上又开机,还是可以正常工作,IO芯片我换了后现象还是一样的,请哪位师傅给一些指点。会不会是南桥有问题目呢?

网友:
BIOS跳线位置是否正确

网友:
看下跳线   正常关机试试

网友:
那些我都试过了,不得行。这个板是一张865PE的板子。

网友:
上好电池,进入COMS保存一下再退出!OK

网友:
也遇到过 没修好

网友:
关机又自动开启。说明第ATX绿线又再一次拉低了。跑跑ATX绿线。线路

网友:
查南桥工作条件是否常。查查 VCC_DDR VDDQ 是否正常.

网友:
上电正常的
关机后又开机,这是故障点
这个板子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同意5#的意见,INTEL原装板有些是非要上好CMOS电池正常关下机才会正常,就像这个你不上CPU就不加电一样的道理!

网友:
这个应该是连接 开关跳线的开关管短路

网友:
先别死命查修主板先!换个电源试试可能你有意外的惊喜。。。。我也见过这个问题。。

网友:
换电池 查绿色线到南桥  和南桥

网友:
开机三极管的问题居多

网友:
换io试试
intel 原装版好多都是io问题

网友:
yINTEL主板默认是ON  (last state) 就是最后一次断电时的状态。可能是COMS设置问题,电源管理里有一项:power on after power_fail看看是ON还是OFF,改成OFF,保存退出。

网友:
没遇过这种问题,等待最终答案

网友:
正常工作时,南桥温度是否异常?关机又开机的,还有正常工作的,我觉得南桥值得换换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