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显卡 颜色老是4位 怎么办 求助

楼主(2010-05-15):
有块主板 因为客户不懂拆显示器的信号线 硬拉显示器的信号线 结果换多块显卡 电脑显示的颜色总是只有4位 驱动已经打上了 该怎么修 求助各位高手

是主板 这块主板上什么显卡 装上驱动 都是这种情况 问 主板怎么修 个方向

就是因为打上了驱动 颜色还是4位的 这才有问题

假如是I2C的问题 那是不是从AGP槽上的I2C针上查起

网友:
加焊下 AGP槽 的引脚 行吗

网友:
是显示器还是显卡?问题模模糊糊

网友:
问题说清楚一点,,四位的颜色,,按说是显卡没有驱动呀

网友:
I2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