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PERL不开机

楼主(2010-05-15):
INTEL D865PERL原装板,诊断卡跑E9-Eb-ER循环,不开机,求各位大虾帮忙,谢谢!!!

网友:
E9应该是刷BIOS,LZ刷下BIOS试下

网友:
可以换个IO看下,有时循环是IO坏了

网友:
先刷bios  因特尔的原装板bios很容易掉数据,

不行再换IO。

网友:
我上次就遇到了电池那里的跳线

网友:
intel 原装板 没电池也会不开机

网友:
谢谢 6# q517780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