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gd1内存插反可进系统但显示信号时有时无

楼主(2010-05-15):
华硕P4GD1 915pl芯片组 478针cpu ddr400  内存插反过 内存金手指烧掉两个第一条内存插槽有轻微烧伤对其简单处理后上另外的插槽机器可以点亮但是显示器信号输出时间明显比正常时长很多,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但是重启后8600gt无显示输出主办运行正常并进入系统,简单看了下所有元器件外表没烧毁的痕迹,于是拔出内存条重新插入开机显示屏亮正常进系统,但是重启后又无显但是机器正常进系统,内存条只要重新插拔下就可以正常点亮进系统。想问下各位高人应该怎么检修 大概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标题有问题,我一看吓了一跳,内存插反了还能进系统,那你那是神板了……

网友:
更换内存试下  排除外设  确定主板修。在查主板内存相关电路·

网友:
呵呵标题确实有点问题, 内存更换过没有接外设

网友:
是神人还是神板。哈哈

网友:
看一下内存的供电是否不良
还有换个显卡测试一下,自己首先把问题排查好

网友:
内存供电2.65v pci-e x16 1.47v 正不正常
?????显卡测过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