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致铭 NC61S-L主板不上电

楼主(2010-05-15):
大部分时候不上电,碰运气,运气好就上电了!运气不好怎么弄都不上电!
有时候偶尔能上电,马上拔掉电源再开又不上电了!
不上电的时候测量开机电压3.3V正常,换电源,压桥芯片,也不能上电,换了IO也一样,不知道怎么下手。
芯片
掉电

网友:
查一下南边的待机条件:3.3vsb----powergd_sb---25MHZ

网友:
发现一个规律,只要能上电,怎么开关都可以正常开机!但不能拨掉电源线!拨掉就不能上电了!等上几十分钟再开又可以上电!同样不能拔掉电源,晕!!!!

网友:
不加电的时候,能不能查一下IO相关引脚电压是否有跳变,是否能收到南桥发出的SLP—S3#。把数据发上来,我们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查查开机电路看看

网友:
我有几块致铭NF4XM2-L的板,和你一样的故障……只是在不上电时的情况表现为:风扇转一下就停,就好像是哪里短路保护了一样,你看看你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查查32.768 是否正常,不上电的时候直接摸摸晶振,
NF的桥直接上BGA

网友:
IO为 W83627EHG
查了IO 72脚是控制ATX电源 14脚的!正常时应该为上电的时候为0V,不上电的时候为5V!
在主板不上电时!始终为5V! 后来我直接将72脚对地瞬间短路,主板马上可以上电!

网友:
6楼的!你的板子是瞬间上电!我的是没有任何反映!

网友:
32.768是不参与开机的

网友:
问题还是在开机电路,也就是14针到IO之间,IO与南桥之间,南桥本身以及RTC电路外围!LZ认真排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