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CLSA790K液晶怪问题

楼主(2010-05-15):
前几天顾客来一台TCLSA790K液晶,故障为无电源显示,后更换电源芯片203D6解决故障,不料几天后又是无电源显示,不过这次是发现电源板上的输出到驱动板的电压12V,5V却是由正常到无得直降,请高手们出手一下!!!
芯片

网友:
接着再换一片203D6,12V,5V负载确定无短路,光耦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已经再换了全新的203D6了,我是在无负载时量的电压,光耦电路正在排查中,郁闷着

网友:
弄上图片瞧瞧,要清晰的,说来说去,说不到关键!

网友:
输出电压下降的原因可能有300伏滤波电容不良,尖峰脉冲吸收回路中电容容量减小,电源开关管性能下降等 可替换原件判断故障所在

网友:
输出电压低,接通电源后,开光变压器发出 “吱吱”的叫声,说明电源有短路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负载电路短路,如逆变管损坏等;二是整流滤波异常,如整流滤波电容容量减小;三是开关震荡电路不良如开关管软击穿等;四是高频脉冲整流电路短路,如高频整流二极管击穿等

网友:
输出电压低,开关变压器无微弱的“吱吱”声,此故障一般是稳压控制电路异常所致。应着重检查光耦,431等外围元件。

网友:
前几天已经解决,忘了回复,其实是电源芯片203D6旁的一个晶体二极管被击穿,更换后解决问题,在此多谢各位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