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

楼主(2010-05-15):
IBMR50机器,7500显卡,刚开始客服拿来时花屏。直接加焊显卡OK,,等了没几天,客服拿来说经常蓝屏死机。。我打开一看,蓝屏报ATI2什么错误,网上查了下解决方法。。说是将系统设备里面的一个Intel      to   AGP的改为PCI--PCI就OK,(具体也不记得了),我就按上面做了,结果果真好了,。试机没蓝屏。。客服就取走了,大概一个月的样子,有时一样的问题,报一样的错。。拿过来看,死机。蓝屏。还是报ATI2错误,有点像显卡,但自己感觉不应该是显卡问提,,7500一般加焊肯定就会对的。我现在怀疑是不是南桥问题呢,谁遇到过给点建议。。

网友:
2# cater99 那么肯定嘛。。但是为什么把系统设备里改为PCI-PCI后就不会蓝屏,我网上查了下,好像是说把显卡的什么总线改为PCI传输,大概是这意思吧

网友:
如果你对你做桥有信心的话,你就换个北桥吧,我想是北桥

网友:
从做显卡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