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516液晶满屏回扫线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15):
今天接到一台15寸的Acer液晶显示器。症状是整个屏幕偏红,图像显示非常淡,整屏有快速回扫线。

刚开始有点怀疑是屏线生锈了。但是拆开清理后故障依旧。

测供电12V,5V正常。按说这个应该不是供电的问题。开始怀疑是驱动板程序问题。。。
在网上找了一大圈,,没有啥资料。手上又没有这种能代用的屏线来换驱动板试。。。
正准备放弃。无意间测了一下屏电压,2.7V。明显不对。15寸的应该是3.3V才对。顺路跑线到驱动板上一个1117上面。输入5V,输出2.7V,怀疑此元件有问题。换个之后,果然正常了。
这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电压偏低造成的产生回扫线的故障。发出来与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液晶显示器没有回扫线,,首先排出驱动板故障,,那就是屏线或是屏的故障了,,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是第一次见到。的确是回扫线。只是没有那么夸张。有一张比较水平的横线从上扫到底下。感觉屏幕抖的比较厉害。

网友:
满屏斜纹的见过不少,你说的确实没见过

网友:
的确是很罕见的,至少我没看过。

网友:
别把CRT扯进来  LZ说的现象是300V滤波电容问题产生的现象

网友:
O(∩_∩)O谢谢  楼主的宝贵经验啊

网友:
先谢谢楼主 液晶显示器从来没有回扫线说法吧 楼主当时发个图就好了,不过感谢楼主分享自己的维修经过  学习了 感谢了

网友:
因为我以前碰到过联想L151的显示器数据丢失的时候,满屏暗红色,也知道灯管老化了会发红。此液晶的症状和刚才说的这两个有点相似,整个屏有点偏红,显示的内容非常不清楚,有点像对比度调到0时的情况。另外就是有一条比较粗的线扫整个屏幕。